[求助] 求教DC综合线延时问题

楼主(2013-05-26):
在用DC综合电路后,做时序分析的时候,path的延时中都没有线延时的信息,即都是以0来处理,那么就是说综合后的slack值为0是肯定不行的,布线后肯定无法满足时序要求,那么关于线延迟,综合的时候是不是要留一些裕量给线延迟呢?如果是的话,这个裕量要留多少?

网友:
你用DCT就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打dc_shell -topo可以进去(前提是有License)。

教程见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DCT能分析线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一会儿看看,那实际中做综合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回复  Timme

   谢谢   我一会儿看看,那实际中做综合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对QoR有一定追求的相信都会用这个。。。水平低的小公司估计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QoR是什么的简写?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Timme

   QoR是什么的简写?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B:

   quality of resu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让您见笑了啊,我自学,周围没人搞这个。。所以很多问题不懂,

网友(2013-12-18):
ideal情况留个20%~30%的margin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最近在看综合, 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库文件中不是定义了wire_load_model 吗, 有fanout_load对应的线长,单位面积电容、电阻、面积,有了这些信息应该可以得到线延时吧,虽然只是统计结果,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报告中线延时为0。。

网友:
clock uncertainty 留个 30%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看综合, 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库文件中不是定义了wire_load_model 吗, 有fanout_load对应的 ...

对呀,我也有这个疑问,不是有WLM吗?线延时怎么会0呢

网友:
DC的逻辑是如果遇到set slack违例的路径,它会进行优化,能优化到0之后它就停下了,哪怕可以优化成正数;当然了,有些路径优化到最后还是违例,那就没办法了,需要前端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时序报告里的set slack只要非负,就可以给后端交付网表,而且后端流程里也会做STA,会修时序。退一步说,即使前端在slack为0的报告下考虑线延迟后有违例,那么后端大概率是能修复的,只有后端搞不定了,才会反馈前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