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创建电源环power plan的疑惑

楼主(2013-05-26):
最近在学ICC,做到power plan时,看icc的userguide里说用Template-based Power Network Synthesis (TPNS)的方法来生成,看着挺麻烦的,好像是先set_power_ring_strategy 然后compile_power_plan -ring。但是我还查到了一个命令create_rectangular_rings,用这个命令的话好像一步就能出来ring了。请问大神们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吗?  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man一下这三个命令,我在实际操作中用的都是create_rectangular_ring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下两个的手册,感觉是两个功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实现的方法不同:一个是基于模板的,另一个是直接创建ring的。这样理解对不对呢?我刚学icc,是看着student workshop走的流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set_power_ring_strategy +compile_power_plan -ring,不好回答。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了下师兄,好像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一个是手动做,一个是自动做,但是create_rectangular_ring 需要检查IRdrop的

楼主(2013-11-29):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在做powerring的时候用的是哪个命令?

网友(2014-03-31):
回复 楼主:
手动作和自动做都得检查IR-drop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吧,我是新手,刚入门的,具体怎么做IRdrop都不太会,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手动 一个自动,都要检查的

网友(2015-11-27):
可以做PNS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