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的增益和电流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

楼主(2013-05-26):
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对于一个运放来说,增益一般是Gm*Rout,跨导与电流成正比,输出电阻与电流成反比,那增益与电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高增益一定要有大电流吗?电流增加增益会提高吗?

网友:
其实增益和电流没有关系,你可以参考Sansen的书。

网友:
真的增益和电流没有关系?难道零电流也可以做到大增益?难以相信Sansen会这么说。

网友:
本证增益 饱和区以后就没有关系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最起码差分对,和单级放大的Av和电流没太大关系,正如你所说,很小的电流同样实现大增益,但是对其他参数是有很大影响的,要综合考虑

网友:
本证增益 饱和区以后就没有关系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引用 网友A:

一级近似?实际中这么认识好像有一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