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的增益是多少?

楼主(2013-05-27):
这样一个迟滞比较器的三级的增益分别怎么表示的呢?

最佳答案

网友:
为什么要看增益呢?前段时间做过这个东西..只关注了正负阈值电压以及电压窗口压摆率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尺寸怎么定的呢?对增益、带宽没有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尺寸主要是通过功耗、SR以及所需要的阈值电压和迟滞窗口确定的,增益带宽什么的没考虑....  不过我是这样理解的:信号频率越大,那要求的带宽就越大;增益以及带宽都可以说由电流决定,而SR和功耗也由电流决定的,考虑功耗和SR某种意义上也是考虑了gain和BW。同时比较器其实工作信号是大信号,满足了大信号的要求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求大神指正

网友:
这个电路,并不一定就会有迟滞,增益也要看具体如何设计偏置和管子尺寸了。。。如果零输入时增益是负就会看到迟滞了,当然零输入时增益也可以是其它值甚至无穷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sansen书上记得有讲过交叉耦合负载的运放,这下子与增益联系起来了,看来还是需要多看看书

网友(2018-08-27):
可以搜下论文

网友(2018-10-26):
没必要放三级吧,第一级的的负载时gm3与-gm5并联,其结果是小信号阻抗相当高,第二级是推挽级用于驱动大负载,第三级显得没有什么必要。M3和M5的宽长比的比来确定是否存在迟滞,或是说确定是级间正反馈还是级间负反馈。

网友:
A1=gm1*(gm3^-1||-gm5^-1)*

网友(2020-05-24):
对瞬态仿真曲线做一阶求导,就可以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