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出的网表和电路图MOS尺寸不一致

楼主(2013-05-27):
最近在用IC615,GlobalFoundry的0.18um工艺设计运放,在做calibre LVS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用Calibre LVS或者CDL将schematic电路图导出网表时,MOS管的尺寸和电路图中的尺寸不一致!
比如一个pmos_3p3的MOS管尺寸为W/L=0.4u/4u,导出网表中却变成了W/L=0.6u/4u
差不多有一半的管子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且全出现在MOS的宽度上,反复检查了,都找不出原因,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3-08-01):
你解决了吗,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盗版软件害死人啊。你们公司得招一个cad工程师了

网友(2013-12-26):
wode 出现了User参数而CDF中没有,为什么?

网友(2014-06-11):
devMap没有写对

网友(2016-06-15):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最后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手动调用SYMBOL的时候没有问题呢?我是批量替换之后就有问题的,但是用printf 函数,测试之后管子参数是没有的,就是输出cdl的时候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