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DC跑不了 但是阶跃信号能启动的bandgap能用吗?

楼主(2013-05-27):
做了个bandgap 在直流DC时管子都是off但是在加2到5V之间的阶跃信号时 能启动 切输出正常
这样的bandgap能用吗?

网友:
bandgap都是利用电源上电的过程启动的。

网友:
你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DC仿真不工作,在弄明白之前原则上来说是不能用的。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
上电时间多少?过冲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DC加上Vdd后,跑DC电路完全是没有启动的状态,但是在此条件下仿真瞬态,输出正常。纠结呀,DC工作点全是0,AC什么都跑不了。

网友:
不妨自己load一个tran的初态仿DC 试试呢

网友:
电源用的Vpulse? 然后 Vpulse 没有设置 DC电压?

网友:
版主说的极有这个可能,电源使用的是Vpulse,但起始时刻的电平是零,所以仿真DC时电源为零。

网友:
若是加的是初始时刻为0 的 vpulse就这样,试一下直接加个vdc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试了,成了。vpulse的DC和vdv中的DC有何不同呢?为什么在vdc中加DC纯仿DC就不行?求教呀

网友(2014-10-05):
可能是电路存在多个“degenerate” bias points,DC 仿真收敛到了某个非正常的bias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