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如何弄一个压控电阻??

楼主(2013-05-27):
如题,analogLib中有一个VCRES的压控电阻,可是在Spectre下面不能跑仿真,只能在HspiceD的界面跑,那Spectre下面有压控电阻的模型么?

网友(2014-08-18):
analogLib, vccs, type of source=vcr

网友A(2025-01-03):
analogLib库里的vcres没有spectre模型,analogLib617库里的vcres有spectre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库里的vcres没有spectre模型,analogLib617库里的vcres有spectre模型。

问一下,为什么线性变化的电压控制的电阻值不是线性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