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推荐一块开关电源芯片,能引出开关频率。

楼主(2013-05-27):
我现在想用一块开关电源芯片为某个系统供电。而且想得到开关电源内部的开关频率。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芯片。能够从什么引脚引出,或者简单的在芯片外部用电感电容的打一个电路,能从芯片某个引脚引出内部的开关频率~?
有了解的大侠么!求推荐啊

网友:
常见的buck DC-DC SW端就是周期方波信号,只是边沿有点窄的尖峰,可看下spec,

boot的话不了解

网友:
都看LX波形啊.

网友:
这颗电源芯片的Spec肯定写了开关频率,看Spe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您能推荐一个具体的可以设计出buck型dcdc的芯片么?LT494?行么。我最终想要得到5V的输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