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0MSPS的ADC采样

楼主(2013-05-27):
如果是200MSPS的ADC采样,那时钟可以由FPGA给出吗?那如果用时钟芯片的话相比FPGA本身的PLL倍频输出时钟的效果又有什么区别。
看了一些论文,绝大多数都是用外部时钟芯片的,FPGA初学,概念很多未吃透,求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ADC会输出时钟,用ADC输出的时钟就可以了。
时钟芯片是什么芯片?FPGA没有基准时钟也无法PLL倍频的。
加时钟芯片有可能是从板级时钟信号的质量考虑的,比如缩短时钟线长度,避免时钟分叉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芯片就是PLL还有时钟分配芯片之类

网友:
可以用fpga进行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