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3-05-27):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谁能教教我这个图中的输出部分是如何实现轨到轨的?正负轨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目测不能够实现r2r,没有见过这种结构,你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输入共模变化时,M27和M29的栅电压会同时上升和下降,上升到一定时候,M29会进入深线性区,输出会被拉到接近VDD,下降的时候M27会进入深先行区,输出会接近VSS,电压的上升和下降是通过控制M19和M23的电流实现的。虽然怎么控制M19和M23的电流我没怎么看懂

网友A:
这个结构难道不是传统的r2r结构吗?有差异吗(除了上面的电流源结构)?可以找hujising的书或者论文看看。

网友(2021-07-11):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难道不是传统的r2r结构吗?有差异吗(除了上面的电流源结构)?可以找hujising的书或者论文看看。 ...

无知了,,hujising是哪位大牛,没搜到,求指点,刚开始接触R2R

网友(2022-07-14):
你这个是输出轨对轨,也是AB类输出

网友:
的確是傳統rail to rail架構,
要輸出vdd時,M19 off, M23 triode,
要輸出gnd時,M23 off, M19 triode,

网友(2022-09-08):
额,想仿真学习一下,大神能给具体电路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