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导入GDS的时候为什么出现很多L+数字层?

楼主(2013-05-27):
请问导入GDS的时候为什么出现很多L+数字层?

lsw

lsw

网友:
没有layer mapping的文件。

网友:
没有T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入tf文件之后也会出现很多这个层。而且新建库的时候加入这个tf文件,也会报错说一些层已经被定义了

网友:
2楼说的对
你应该是在stream in的时候出的问题
mapping file设置对了应该就不会出状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p是工艺给的文件,加进去map也无济于事

网友:
没tf  或者 map来定义层次信息,先用tf建个库,然后再导入gds,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解决了,我把所有不用的库全部删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