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跨阻放大器的AGC控制模块器件参数问题

楼主(2013-05-27):
刚开始做高频模拟设计,要做一个AGC控制模块,用于跨阻放大器,扩展动态输入范围。查到一个原理图,但是没有具体的宽长比,电阻值等参数,尝试一段时间也没有得到理
想的结果。请问有做过这方面的,给给意见?
或者类似的在其它电路中器件参数应该怎么确定,有什么推荐的资料.

Any help is appreciated.
Thanks,
Yaung

AGC中的放大模块

AGC中的放大模块

网友:
也有同样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