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 数字乘法器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虾,小弟初来乍到,求数字乘法器(如8位)的实现方法,要求运算速度快。求算法,当然有verilog代码更好,谢谢各位啊~~

网友:
c = a * b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大神。。。。

网友:
直接乘就可以的,综合器会做的。

网友:
用XILINX,ALTER的IP core
能达到更好的性能.

网友:
基于ASMD的时序二进制乘法器

网友:
直接用IP核就可以了!

网友:
比较经典的算法是booth算法+Wallace树状结构的并行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