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fb启动问题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神,终端输入icfb & 时出现下面的错误,但是CIW窗口能启动,求指导!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or h _errno directly. Needs to be fixed.

网友:
不正确的建立什么的。。需要被安装。。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我去,没解!

网友:
是不是缺少ksh和csh?你安装一下试试,我之前遇到过很多问题,好像记得有这么类似的问题,记不大清了,你看看我这个,我把最小安装不出问题总结了一下,其他新版本linux可能会行。。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26amp%3Btypeid%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