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性能测试——FFT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2013-5-27  2013-5-27  2013-5-27  在做DAC的性能测试时,我是在cadence里把输出波形的点提出来,然后用matlab分析。项目的指标是14bit采样频率200MHz。我现在把采样频率升到400M Hz后再用同一个程序做FFT,结果却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错误,想请各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Cadence输出的波形是等时间间隔的吗?FFT要求是等时间间隔的。。。

网友:
你这是没有读懂程序啊。把程序改一下就好了,不要拿来就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