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FDX链路层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最近研究AFDX网络中链路层的FPGA实现,里面的MAC功能打算用FPGA内嵌的标准MAC实现,很多论文资料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个问题AFDX帧格式中要求在FCS前有一个字节的序列号SN,这个和标准以太网的帧格式有所区别,当帧长小于64字节时,需要填充padding,请问怎么使用正常的MAC 在此时实现SN在FCS域之前呢?? 怎么适应SN带来的差异??求高手指点,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疑问的就是AFDX帧格式中SN位于FCS之前,而普通的MAC对于小于64位的帧,会在FCS之前加填充,就会使SN不在FCS之前,而会在填充之前,从而和AFDX要求的不一致。

楼主(2013-07-05):
在送入MAC之前加SN,在调度之前封装成帧,加入MAC DA SA L_T padding就OK

网友(2018-07-18):
你好,我项目需要AFDX的IPCORE,不知你那是否可以提供,如可以,请联系943391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