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运行弹出框不能手动输入

楼主(2013-05-27):
安装了calibre软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从cadence的layout打开来进行检查时,要保存状态,在弹出框不能在键盘上手动输入保存的文件名。或者其他的弹出窗口也不能从键盘输入,但可用鼠标中键复制输入。很不方便,这个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输入法问题,scim跟qt冲突吧
要么换其他输入法,要不就取消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说的输入法问题,在Centos 系统里好像还是不能解决   比如 kill scim的进程号 就不行

所谓的换输入法或者取消输入法,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kill 不行的,要在系统设置里面取消输入法,或者装其他输入法,比如小小输入法之类的

楼主(2013-10-19):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确实是输入法造成

网友(2014-09-29):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12-03):
回复 网友C:

   去System Monitor找相关进程。我这边用的GNOME桌面有以下进程:
scim-bridge  scim-helper-manager
scim-launcher  scim-panel-gtk

或者另外一个网友说了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unsetenv XMODIFIERS

网友(2015-06-16):
回复 网友C:

   去System Monitor找相关进程。我这边用的GNOME桌面有以下进程:
scim-bridge  scim-helper-manager
scim-launcher  scim-panel-gtk
请问这个是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2015-08-18):
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2016-07-28):
回复 网友B:

    你好,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6-11-17):
选择system->preferences->input method. 我选择Use X compose table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08):
回复 网友D:

   大哥,感谢分享。。。

网友(2018-07-25):
回复 网友D:

    这个可以,已经解决

网友:
这个可以,已经解决

网友(2019-11-18):
感谢13楼大哥,问题解决了,但是好奇这个设置平时也不会去修改,系统自动会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