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08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3-05-27):
Calibre2008的License好久了都没有解决:自己安装Calibre,自己用MentorKG生成License,没有成功;用别人已经安装好的也没有成功。
所以这次把各个需要注意的细节都贴出来,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1、虚拟机中Linux的MAC地址

2、license.dat 前面所加的两行。该license随虚拟机附带,据说机主能运行

3、 .bashrc中Calibre的环境变量设置

4、运行:clmli

这里其实又一次我换做1818端口连接成功过,但还是出现8,9步的情况,后面可能是连接过后该端口没有断开的缘故。
5、运行:lmlim

6、运行:lmstat

7、运行:calibre -gui

8、点击DRC,DFM,LVS,PEX都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点击cancel之后,出现右边情况,之后退出

9、点击RVE出现的情况

这应该就意味着license不对吧。
还请各位高人帮忙指路。

网友:
你要是换端口了意味着MGLS_LICENSE_FILE的端口也要换成"export MGLS_LICENSE_FILE=1818@localhost.localdomain"。

网友:
或者也可能是生成的license文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换成1818端口的时候,.bashrc文件中的端口也作了相应的改变的。而且我换过好几个MentorKG,而且时间也改为2008年,并且虚拟机也是英文的,但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会不会有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呢?但我的笔记本T61,和台式机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时间要改成2008吗?我没改过

网友:
之前是不是有运行过 lmgrd? 搜索一下 把之前的杀掉 再重新运行clmli看看。

网友:
你看看,/etc/hosts 文件裡面,有定義 127.0.0.1嗎?

网友(2013-07-20):
同样没有搞定的路过,顶上去

网友(2013-09-04):
回复 楼主:

   我知道你问题出在那里了,看你第二步的图片,里面的DAEMON后面应该是mgcld <Calibre 位置>/pkgs/mgls.ixl/lib/mgcld,你那个应该是其他calibre版本的写法

网友(2017-05-27):
有没有解决   同问啊

网友(2021-03-30):
请问有calibre2008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