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结构是否会引起Latch-up?

楼主(2013-05-28):
如图所示:
我在PAD和内核之间插入一个衬底环和N+环,当PAD上出现高压(>VDD)时,会引起Latch-up吗?
问1:纵向PNP导通时,引起P-sub电压抬高,但能否抬高到>VDD?
问2:即使P-sub电压抬高到>VDD,因为横向NPN的基极电压(P-sub)高于发射极(VDD)和集电极(VDD),无法形成正反馈?
请高手指教。
1、版图结构
2、剖面示意图
3、等效电路图

网友:
应该不会吧,除非PNP那个pad点能想电源或地一样提供持续电流。

网友A:
ESD管钳位最高到VDD+0.7,  Psub它再高也不可能高于VDD    pnpn中的第四个n指的是nmos的源极 而不是N Guard 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
跟一个专家讨论过,该结构不会产生闩锁。

网友(2013-07-30):
你这个pmos和nmos在物理距离上隔了一个pad已经很远了,再加上保护环,不会出现latch-up的现象。

网友:
相反对防止L/U有作用

网友:
你旁边不时有VSS么,这个也会形成PNPN结构的,只要距离足够latch up不是必然把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
你已经用了保护环了,而且距离如此大。应该很不用担心。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不会产生Latch_up,我总觉得,发生Latch-up的结构必然需要外界触发条件会触发内部电路的正反馈机制,并保持,看楼主的电路结构,并未发现有正反馈机制,只是在Vpad>Vdd的时候会有漏电的情况发生,应该不属于Latch-up
同时,Layout中的距离应该也比较大,Wafer上寄生的PNP的beta比较小,呵呵

网友(2013-09-22):
常用电路的guardring都是这么画的,没有问题。

网友(2014-04-24):
有环有距离,放心好了

网友(2023-07-22):
引用 网友A:
ESD管钳位最高到VDD+0.7,  Psub它再高也不可能高于VDD    pnpn中的第四个n指的是nmos的源极 而不是N Guard  ...

PNPN是根据具体的版图具体的分析吧,在这个里面相当于楼主插入了一个NWELL破坏了可能发生LU的PNPN结构,把最后一个N换成了NWELL。
但我觉得和内部电路还是有可能发生LU的,NWELL隔离不是衬底的隔离。第一个PNP的电流还是会从下面过去的。

网友(2023-11-12):
不会,ir不够

网友:
PNP得导通导致sub得漏电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