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可以完成自动布线吗?

楼主(2013-05-28):
有没有教程?
一个数字电路,电路工程师建议手动layout。另外一个design说用virtuoso的自动布线就可以。

姑且不乱电路是不是可以自动布线。

就想知道下virtuoso是不是可以完成类似的动作。

O(∩_∩)O谢谢

网友A:
用cadence Version 6.1.5 ,是可以的,教程找cadence的人要,让他们培训一下

网友:
不过自动布出来,不是很尽人意,还是需要手动的修改修改(也许是我学的不够精通造成)
但6.1.5版本还有很多可以提高效率的功能,值得学下。

网友:
还不行吧......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A:
用cadence Version 6.1.5 ,是可以的,教程找cadence的人要,让他们培训一下

请问  617没有自动布线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