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梯程序

楼主(2013-05-28):
编写了一个电梯程序,但是问题比较多,请问从哪里可以找到电梯的工作手册和逻辑,电梯停在10楼的时候,14楼和7楼同时有下楼请求,电梯是先上楼还是先下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其它各楼层的上下请求情况,以及另一个电梯的状态(如果有的话),自己设计算法然后model checking很好玩的。如果不想自己做,去实验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