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Xilinx的cordic核对一个数进行指数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我想对一个小数进行求立方计算,由于自己截位后的结果误差较大,所以想试着用cordic核计算,但是没有用过求指数,不知是选择哪项,希望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做多cordic,帮顶一个

楼主:
cordic核貌似只能对以e为底的数计算,e^x=coshx+sinhx,选择双曲计算sinh and cosh选项,然后把两个输出相加就是e^x结果,看来如果对一个常数求立方只能尽量增加位数然后截位了。

网友:
3楼正解  不过输入有范围的 在(-1,1)超出了的话 要进行参数调整

网友(2013-09-19):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arctanh 做取对数。。但是我输入数进去。。arctanh 输出都是一个数。不会变化呢?是我用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对参数进行调整哦?我看这个core的输入都是(1.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