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同名线的处理

楼主(2013-05-28):
在layout的时候,如果存在两根线都加的是同一个label,但是并没有用互联线连在一起,在LVS时候会报错。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啊。

楼主:
额,对,应该是叫虚拟连接的方法。

网友:
线名后加冒号,calibre的command file中定义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好像dracula也是默认用冒号的,这个记忆中是这样。

网友:
小心出错哦 calibre是有能力帮你虚连

网友:
virtual connection, add :
在顶层要注意去掉,不然就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顶层为啥不行了就?

网友:
chip level 还用的话,就断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是virtual connect问题,解决办法:
run calibre lvs界面下有LVS option————Connect
1.选中Connect nets with colon(前提是你layout上打的两个lable后面都需要加上:)
2.直接选中Connect all nets by name
3.Connect nets named:写上这个lable的name
当然,2和3可以和1一起用的
虚连接top层肯定需要连起来的,因为你top层不会在这继续打pin了,如果不连那就是断路了,LVS
就pass不了了

网友(2024-10-29):
不能這樣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