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出了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5-28):
用layout xl生成的layout, 与 shematic中MOS/电容/电阻等器件,不管m=多少,都只能生成m=1,w/l,f正确的cell,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出现过,同求........

网友:
2013-05-29 21:45:09的屏幕截图.png

这个肿么回事,千辛万苦才装好 5141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清楚 同求 做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跳出的 config~ 文档 做save的动作了吗?

楼主:
出现问题之前,确实跳出过一个类似warning一样窗口,我还没有看清,不小心点了下,然后就出问题了,很可能是你说的config~文档,然后被我点了下,就save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是PDK问题,没有正常传送m到版图,下一个最新的PDK试试看吧。

楼主(2013-07-01):
试了重装PDK,发现还是不行,不过最终终于找到原因了
Virtuoso layout XL -----》Options----Layout XL-----Parameters-----修改如下:

Schematic Parameter Names
parallel-connected factor     mult--->改为m M

网友(2019-06-25):
很实用的帮助

网友:
记下了,以后也许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