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看Timing文档?

楼主(2013-05-28):
ICC新人一枚,按照流程跑了一遍,但是不知道如何看结果,特别是Timing,求高人指点!!(report_constrainst的结果文档如下)

        Parasitic source    : LPE
        Parasitic mode      : RealRC
        Extraction mode     : MIN_MAX
        Extraction derating : -40/25/125

                                                   Weighted
    Group (max_delay/setup)      Cost     Weight     Cost
    -----------------------------------------------------
    FEEDTHROUGH                  0.00      1.00      0.00
    REGIN                        4.68      1.00      4.68
    REGOUT                       0.00      1.00      0.00
    clk1m                        0.00      1.00      0.00
    clk4m                        0.00      1.00      0.00
    clk12m                       0.00      1.00      0.00
    default                      0.00      1.00      0.00
    -----------------------------------------------------
    max_delay/setup                                  4.68

                              Total Neg  Critical
    Group (critical_range)      Slack    Endpoints   Cost
    -----------------------------------------------------
    FEEDTHROUGH                  0.00         0      0.00
    REGIN                        4.68         1      4.68
    REGOUT                       0.00         0      0.00
    clk1m                        0.00         0      0.00
    clk4m                        0.00         0      0.00
    clk12m                       0.00         0      0.00
    default                      0.00         0      0.00
    -----------------------------------------------------
    critical_range                                   4.68

                                                   Weighted
    Group (min_delay/hold)       Cost     Weight     Cost
    -----------------------------------------------------
    FEEDTHROUGH                  0.00      1.00      0.00
    REGIN                        0.00      1.00      0.00
    REGOUT                       0.00      1.00      0.00
    clk1m                        0.05      1.00      0.05
    clk4m                        0.00      1.00      0.00
    clk12m                      12.15      1.00     12.15
    default                      0.00      1.00      0.00
    -----------------------------------------------------
    min_delay/hold                                  12.21

    Constraint                                       Cost
    -----------------------------------------------------
    multiport_net                                    0.00 (MET)
    max_transition                                   0.93 (VIOLATED)
    max_fanout                                       0.00 (MET)
    max_capacitance                                  0.00 (MET)
    max_delay/setup                                  4.68 (VIOLATED)
    sequential_clock_pulse_width                     0.00 (MET)
    critical_range                                   4.68 (VIOLATED)
    min_delay/hold                                  12.21 (VIOLATED)
    max_area                                     30964.69 (VIOLATED)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命令报告出来的,这样看只是个总括,不太清楚。
推荐一个icc report timing的命令:
extract_rc -coupling_cap
update_timing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scenario [all_scenarios ] -nos  > TimingReport/Post_Route_all_vio.rpt
==〉这个是所有违例endpoint的报表,包括setup/hold/max_trans/max_cap等
report_timing -delay max -path full_clock_expanded -nworst 1 -max_paths 10000 -nets -input_pins -slack_lesser_than 0.000 -scenario [all_scenarios] -nos > TimingReport/Post_Route_setup_path1000_lesser0.rpt
==〉这个是setup违例的详细报表
report_timing -delay min -path full_clock_expanded -nworst 1 -max_paths 100000 -nets -input_pins -slack_lesser_than 0.000 -scenario [all_scenarios] -nos > TimingReport/Post_Route_hold_path1000_lesser0.rpt
==〉这个是hold的详细报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方法我会试试,但是就算弄出详细的报告也还是要知道怎么看懂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如何看Timing re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我的report就是用report_constrainst 生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础的一些建议你看下面这个资料: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66690&highlight=STA%2Bna

深入一点的可以和晓龙当面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经常把他征调过来义务帮忙,呵呵呵呵

网友(2015-12-26):
恩恩,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