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oost 电路噪声

楼主(2013-05-28):
boost IC做了一个升压电路
空载时,输出波形如图1。

图1_空载

图1_空载

动态负载(开关1Khz)时,输出波形如图2。
有尖尖的哨声,请问怎么处理,可以消除哨声;在不改变动态负载开关的频率下;

图2_1KHZ动态负载

图2_1KHZ动态负载

网友:
是不是地不够干净?

网友:
建议把电感电流波形打出来了.
看起来noload->fullload振铃很厉害, 是不是不稳定啊, 或者OCP限流卡住了; 可以试试用小一些电流的loadtransient, 调大输出电容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容调大试过了,不行的。轻载时也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