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问,关于DDR2的IP核

楼主(2013-05-28):
已经知道将IP核包装成元件然后调用,但是DDR2的引脚太多,不知道如何连接,而且远多于84个(DDR2的引脚才84个),多的引脚是干嘛的?其余的主要是用UCF文件直接映射吗?多谢多谢

网友:
远多于84个的要看是什么接口了,物理层的还是用户层的,只有物理层的接口才需要用ucf映射。
DDR2的引脚不止84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rt  (
   calib_done                              : out std_logic;
   error                                   : out std_logic;
   mcb3_dram_dq                            : inout  std_logic_vector(C3_NUM_DQ_PINS-1 downto 0);
   mcb3_dram_a                             : out std_logic_vector(C3_MEM_ADDR_WIDTH-1 downto 0);
   mcb3_dram_ba                            : out std_logic_vector(C3_MEM_BANKADDR_WIDTH-1 downto 0);
   mcb3_dram_ras_n                         : out std_logic;
   mcb3_dram_cas_n                         : out std_logic;
   mcb3_dram_we_n                          : out std_logic;
   mcb3_dram_odt                           : out std_logic;
   mcb3_dram_cke                           : out std_logic;
   mcb3_dram_dm                            : out std_logic;
   mcb3_rzq                                : inout  std_logic;
   mcb3_zio                                : inout  std_logic;
   c3_sys_clk_p                            : in  std_logic;
   c3_sys_clk_n                            : in  std_logic;
   c3_sys_rst_i                            : in  std_logic;
   mcb3_dram_dqs                           : inout  std_logic;
   mcb3_dram_dqs_n                         : inout  std_logic;
   mcb3_dram_ck                            : out std_logic;
   mcb3_dram_ck_n                          : out std_logic
  );
这是DDR2的顶层引脚,但是貌似没有数据输出、输入的端口~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port是什么位置的,正常情况下前缀是mcb3的都是物理层的信号,需要映射到引脚上。数据信号是mcb3_dram_dq,映射到内存条的DQ信号上。应该还有应用层的信号才对

网友:
看下IP核的数据手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top的port,其他的应该都例化在下面的architecture里面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b3_dram_dq  这个引脚即使输入又是输出的吗?那输入输出就不能同步进行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同步进行,写的时候作为输出,读的时候作为输入

楼主:
回复 11# warking mcb3_dram_dq : inout  std_logic_vector(C3_NUM_DQ_PINS-1 downto 0);这里的“C3_NUM_DQ_PINS-1 ”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改吗?因为看到UCF里面的dq只有8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位宽等参数在ip生成的时候都可以配置,原则上也可以手动改参数的大小,但是这些参数和实际使用的ddr2的内存颗粒的相应引脚的位宽相关,所以改的时候要慎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IP核配置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看到关于位宽参数的设置啊,不过有一部需要自己create一个存储器,参数是自己设置的,但是我是按照datasheet填写的,按理说应该是和选用的ddr2的位宽应该一致的(K4T1G164QE-HCE),应该是14位的,但是最后在UCF里面显示的却是8位位宽(dq的,但是mcb3_dram_a 却是14位的)~有点混乱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