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输入阻抗为负数,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5-28):
各位大侠  我在做一个功放 输出端暂时按照共轭匹配  但是做输入端的时候 发现输入阻抗实部竟然是负的 放在cadence的标准库中求 同样的结果 求各位大侠指点啊 内牛满面

楼主:
跪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顶啊  跪求指导啊

网友:
PA由于Cgd很大,出现instability不出奇。
1、可用串联RC反馈改善稳定性;
2、减小output match的Q值(L减小,C增加);
3、建议带上source的bondwire电感,另外输出端也不应该用共轭匹配;
4、在source或者gate端串联小电阻增加稳定性(牺牲一些增益和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大神的回复!泪流满面, 跪谢!

网友(2022-08-11):
问一下为什么cascode的输出阻抗的实部特别小啊,而CS的输出阻抗实部大小确比较合适,负载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