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ir ip core抽取及内插问题

楼主(2013-05-28):
各位,在ddc/duc中,一般都说先滤波后抽取,先内插后滤波,那xilinx的fir ip core是怎么个顺序呢,是否有遵循上面说的顺序,频谱的奈奎斯特分布是怎样的?

网友:
我以前仿真过,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先内插/抽取再滤波的,就是说滤波器的输入频率是内插/抽取后的。
在DDC/DUC里用CIC和HB不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滤波器奈奎斯特区是以抽取之前(内插之后)算,还是以抽取之后(内插之前)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