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放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3-05-28):
有个问题一直弄不明白,请教大家,在ADS中做出的噪声系数圆,这个圆上的点所对应的阻抗应该是源阻抗吧?为什么一些资料上都是写的输入阻抗呢?因为根据噪声系数的定义,它只和源端阻抗以及等效的输入噪声源有关,因此圆半径慢慢变大,实际上应该是源阻抗的输入引起的吧?

网友A(2013-10-16):
恩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根据豪斯的论文里 噪声系数圆就是跟源反射系数有关的 方向是朝源看的 这在匹配时很重要

网友:
1。等噪声系数圆上的点,所对应的阻抗是源阻抗。是从器件朝信号源看到的。一些资料上写成输入阻抗是错误
    的。编资料的可能未具体做过LNA。
2。根据噪声系数的定义,噪声系数只和源阻抗值以及源阻抗(或匹配网络)的损耗(匹配网络的等效噪声)有关。 圆半径慢慢变大,是器件的输入端未得到最佳源阻抗匹配造成的。

网友:
thanks helped me too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A:
恩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根据豪斯的论文里 噪声系数圆就是跟源反射系数有关的 方向是朝源看的 这在匹配时很重 ...

您好,您说的豪斯论文具体是哪篇论文?方便推荐一下吗?最近在学习LNA的设计

网友(2022-02-10):
得到源阻抗之后负载阻抗是怎么得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