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功耗相关问题!

楼主(2013-05-28):
在VCO的论文里面,有一个参数是PDC,也就是直流功耗,不知指的是静态功耗还是交流动态功耗?因为通过对不同VCO仿真发现,VCO的静态电流跟起振后的动态电流的平均值往往不是相等的。如果采用动态功耗作为直流功耗来计算VCO的FOM的话,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很多论文里面,有不同VCO在同一电流下相位噪声比较,以及增大电流相位噪声的变化趋势图,那这些图形里面的电流应该也是动态电流的平均值才对,可这样又存在问题,一是动态电流的平均值计算很麻烦,二是必须通过改变静态电流来改变动态电流,可是这又存在一个问题,增大静态电流动态电流有可能减少(通过仿真已验证)。假若是动态电流的话,减小了电流反而能提高了相位噪声性能,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其次,如果PDC是静态功耗的话,怎么测量,因为VCO从接电到起振的时间很短,根本就来不及测量?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3-08-19):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测量动态功耗

网友(2014-01-16):
VCO电路就是把直流功率转换为交流功率,直接测试VCO在振荡后的直流功耗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3-08-04):
我第一次发帖,请问我随便发一个有信元收入吗

网友:
好像还真有收入

网友(2024-10-23):
楼主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