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困惑

楼主(2013-05-28):
突然有点困惑,所以想请教大虾们指点:
两个NMOS,一个按照ESD rule画,一个就是普通的NMOS,都放在同一个PAD上
为什么按照ESD rule画的NMOS管就能起到ESD作用呢,或者说按照ESD rule画的NMOS管的BJT为什么更容易打开呢
因为我觉得普通的NMOS也有寄生的BJT,为什么普通NMOS的BJT就不容易打开呢

换种提法,两种NMOS,为什么大家都认为ESD NMOS就是低阻通道,而普通NMOS就不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想想寄生的BJT是怎么打开的,没有寄生的电阻,BJT应该打不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NMOS,衬底也是接在PSUB的,也有寄生电阻啊
不对吗,我也搞不清

网友:
如果两者的路径都一样的话,其实不一定ESD rule的管子就会先通。

网友:
有资料说是ESD的NMOS先通吗?
有些用作普通用途的MOS即使做在电路内部也会做成ESD结构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没有看到这么做对比的
但是任和书,都是假设ESD管子是低阻通路,ESD电流就会先走ESD管子,所以我纳闷,为什么ESD管子就是低阻通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版图就知道啦,普通的NMOS和ESD结构的NMOS是不一样的,注意漏端到栅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图不一样这个我是知道的
你说的,普通NMOS的BJT是打不开的,为什么呢
ESD加大漏端孔到栅的距离,是为了使每个finger能均匀打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寄生的BJT打开是,先是DB的反偏PN结雪崩,然后以后衬底的寄生电阻,使得BJT打开
那么普通NMOS也有衬底的寄生电阻啊

为什么普通NMOS打不开呢

网友:
不加ESD电阻的话,感觉还是比较倾向于有一定概率会同时导通,不过是比例的问题。

普通尺寸的管子源漏极直接接ESD要加电阻,如果全部电流都流ESD,这个电阻就不用加了。

另一方面,也不是全部电流都流过普通管,例如VDD直接接ESD不用加电阻,如果全部电流都流过普通管,这个ESD管也不用加了。

以上是对于最常见的那种ESD管而言的。

网友:
我想LZ的意思是
如果两个NMOS管D端都与PAD直接相连,其中一个画成ESD rule,作为ESD保护管用,另一个按普通规则
为什么或如何使作为ESD管用的那个先导通,从而保证另一个管不被烧坏

我也想问..........

网友:
1,楼主所谓的ESD管和普通管子的差异在哪儿? 尺寸?D端有SAB?ESD注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个好问题。看水木上也在同步解答,似乎比这里的解答质量好一点。我个人理解lz所说的esd rule,就是加大drain到gate距离,加sab。从感觉上来说这样只是为了帮助均匀导通,对触发电压的影响应该不大。对触发电压影响大的应该是gate上那个电阻,形成了RC结构帮助触发。所以如果同时在pad附近放置,没有其他帮助真不好说谁先开。也许这就是有些foundry的IO ESD不是那么好用的原因。

网友(2013-08-06):
因为普通MOS管会有LDD结构,因此在LDD会有尖端,如果用作ESD管,会导致尖端先击穿而不是DB击穿。
ESD implant则是要消除LDD结构。

网友(2017-06-30):
电路是什么样的,如果就两个并联,一个esd画法,一个普通画法,那esd来的时候普通的直接坏掉了

网友(2017-08-02):
    消除LDD  一般来说是 mos Rd rs 变大一些 , 还有一般ESD 如 ggnmos .

其实应说 esd device .
就是当发生时走 让esd 能量走掉用, 但是 不会烧掉 .

两个一样 nmos 如果不走 esd 改走一般 NMOS 那就烧掉 .

至於一般说低阻抗, 就是希望打esd 时, esd cell 看到比较低阻抗
可以优先走那条路 .

UHV (500v ~800v) ESD  难做, 因为阻抗不低.
跟本都不知道该如何设计 esd cell.
不知道有没有 800V esd 设计.

网友(2017-09-05):
首先这两个NMOS在电路上(NMOS本身还有各端的连结情况)是否完全一样?
如果不一样,那就cese by case讨论。
其次要看满足ESD rule的NMOS是否具有PESD注入(用来降低D端PN结的击穿电压)?如果有,那么满足ESD rule的NMOS先开启。
最后如果电路上完全一样,那么这两个NMOS均应该定义为ESD器件(直接和PAD连结的器件),版图上均应该满足ESD rule。否则由于LDD和salicede的存在,不满足ESD rule的器件一定先开启,且ESD性能受制于该NMOS,ESD性能应该非常差。

网友:
有问题可以发到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36026&extra=
看到就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