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cadence中的GDS文件导入HFSS?

楼主(2013-05-28):
如题,本人是用HFSS13中的modeler选项中的import导入GDS文件,但是HFSS总是提示“problem opening gds file,please try again" 请高手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3-07-11):
版本太高了吧。换个V10左右的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辈你好,我刚开始使用HFSS,也遇到了要导入gds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不胜感激呀!!!

网友:
我用HFSS V15导入一个线圈的gds,尝试了很多办法,但最终只能导入线圈的一小部分。
用一个反向器的gds,试了一下,能够导入。我估计gds文件的大小也会影响到导入是否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文件存放的路径名称全部改成英文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方法,可以导成3D的图形?例如加上金属线厚度什么的?

网友(2013-08-27):
文件名得用规范的名字,HFSS,ADS,CST,MWO,CAM几种软件可以互倒。

网友(2014-09-28):
回复 网友B:

   后来您导成3D的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辈好,不知您把cadence的电感gds导入HFSS成功了吗,导入之后又怎么开始仿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后来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指导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2015-01-18):
gds文件只有尺寸信息吧,金属层信息HFSS是没有的,可能需要导入后自己设置。

网友:
后来您导成3D的了吗?

网友(2015-02-21):
有人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2015-10-22):
HFSS里面有一个modeler→import→选择.gds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B:

   您是如何将它导成3D模型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厚度是根据工艺自己设置的,gds是2D的导入就是平面,可以分层导入,然后自己设置层的信息

网友(2016-04-27):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需要map文件,请问map文件是怎么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将导入的图形变成3D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啊,但是每一层厚度您又是怎么确定的。根据工艺参数,您是参照了哪些文件了。。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分层导入了?并且怎么设置每层的信息??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加map,只是做金属仿真,金属直接用HFSS里面的材料。

网友(2017-05-16):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导入反相器的gds文件之后应该如何对其进行仿真呢,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嘛,,因为想对反相器等基本单元在HFSS中进行电磁仿真,所以就想将candence库中的反相器gds文件导入,但是不知如何进行仿真设置,所以想请教前辈~

网友F(2018-03-20):
要加入.tech文件,就成3D的了

网友:
不知道~ 抱歉

网友(2018-07-22):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2018-11-01):
回复 网友F:

   层主 请问一下 tech文件怎么写 您有写好的tech文件吗  能够借鉴一下看一下吗

网友:
大佬们 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个疑惑 谢谢
http://bbs.eetop.cn/thread-840578-1-2.html   谢谢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你好,想问下您,导入GDS做仿真时,金属层可以直接选择导入,厚度高度材料都可以得到,但是介质层怎么填充呢?介质层也会影响仿真结果的吧?

网友(2020-03-20):
HFSS里面有关于介质层可以选择,也可以自己新建介质层加进库里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加入.tech文件,就成3D的了

请问是怎么在HFSS中加入.tech文件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怎么在HFSS中加入.tech文件的呢?谢谢

在HFSS中import这个文件就好了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前辈能出一个图片教程嘛,晚辈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只知道可以用hfss电磁仿真电感,但是不知道cadence库里面的电感怎么到hfss里面去仿真,然后仿真以后又该怎么导回cadence,这之间的联系是啥,都有些很懵,望前辈指教,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