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仿真调用verilog问题

楼主(2013-05-28):
背景:尝试用ams做混合仿真,顶层用电路图方式搭起来, 会调用一个数字的顶层。数字部分是用verilog代码写的,而且数字顶层下面有底层模块,对应了多个verilog文件。
问题: 选择ncvlog ncelab ncsim作为数字部分仿真器,netlist and run之后 到elabrate这一步总是提示数字部分的底层模块unresolved,也就是没有找到,尝试在多个地方include底层模块的verilog文件,仍然无法解决,不知道要进行什么样的设置?还是必须要把verilog文件import到cadence的库环境里面来?

说得有点乱,不过熟悉的朋友应该能看懂吧?希望有朋友能够指点一下,搞了2天都没有搞定啊,没有思路的。

网友:
你的Config view可以看到那些unresolved的模块吗?看到的是verilog代码还是别的view?

网友(2014-02-2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AMS仿真时,如果verilog内部有嵌套模块的话,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前我是把内部调用的verilog模块,分离出来,再单独做了个symbol。   想请教一下,如何能在AMS中直接调用内嵌子模块的verilog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把代码合并到一个文件里面。如果不能合并的话,有两种方式,1)源代码里面写明路径,这样就绕开了netlister, 2) config view的组织里面,通过netister的能够辨识的symbol传递。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吧要调用的模块放到一个文件里,然后在config中指明这个文件的完整路径

网友:
config里面怎么指明文件路径?9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s!我建一个数字模块的top级Symbol,接着在AMS simulation 的ams option中,把文件目录指向调用子模块的verilog文件地址,通过编译了,可以跑了。这是不是你提供的第二种方法,不是很确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s!我建了个数字电路Top级的Symbol,接着在AMS Simulation中的ams option选项,把路径指向存放调用的数字verilog的文件地址。同过编译,可以跑了。 这是你建议的第二种方法吧,可以跑了。AMS HED中的symbol,似乎跟Spetre HED中的symbol不太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Symbol的唯一作用就是用图形表示netlister所做的事情,仅仅是一张图而已。关键是netlister需要按照你的设计思想起作用,在各个抽象的电路层次之间拾取正确的单元,就是这么简单。不要被图形化的表示蒙混了。Simulator怎么会懂图形化的东西呢,都是最后的网表产生的矩阵起作用。搞清楚这一点,netlist是怎么生成的就不是那么神秘了,能反映设计者的意图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躲在symbol之后的是CDF参数和CDF参数所调用的netlist procedu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Symbol的作用应该就是跟你说的一样才对。只是遇到一个现象,感觉这两者有点不一致。想请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在spectre仿真时,config中把模块的view改成symbol后,就好像把这个模块black block掉了;但是在ams仿真时,config中把view改成symbol,却可以继续调用里面的参数。譬如说,rpposab电阻,spectre中把view改成symbol后,tran仿真结果就好像没有这个电阻了,跟短路一样;但是,ams中把rpposab电阻的view改成symbol,通过tran仿真看,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Silumator对于相同的Cell有不同的netlist处理方式,纯粹是由于CDF本身也是分Simulator的。每个Simulator有相应的CDF参数组,他们可以看上去一样,也可以完全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2014-06-11):
各位谁有这种混仿的文档,推荐给新手看看吧,谢谢!

网友(2014-10-06):
我是把top文件里面详细include了各个底层文件的地址,然后对顶层import进库文件中,然后他就把每个底层文件都编译了一遍,其中还有底层的最后出现的是schemetic和symbol   没有底层的出现的是functional和symbol。

网友(2015-02-06):
顶一下,估计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5-04-01):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哥们能说详细点吗?比如把所有的模块放在一个.v文件里面,然后在导入Verilog的时候需要做哪些特殊的设置?在ADE的设置里面没有发现simulation/ams option 可以把调用子模块的地址指向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你说在顶层include所有调用到的子模块,把绝对路径写清楚,那么只对顶层那个模块进行Verilog import的话,非底层的模块就同时包含schematic、symbol和Verilog吗,而且顶层各模块是通过schematic联系起来的?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没有得到非底层的schematic,麻烦你说详细一点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你好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在config里面看不到那些unresolved的模块,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回复 网友E:

ADE Simulation->solver 中改选oss+irun,然后ams option中把库文件指向所有verilog存放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指定之后可以跑起来了,但是结果不对,我再看看,谢谢啦

网友(2015-09-28):
回复 网友B:
我用你的方法,在选cell-based netlister + ncvlog时可以仿真,但使用oss+irun,就报cell unresolved的问题,请是否可图片指示是你是怎么引用library的?谢谢

网友(2015-12-10):
回复 网友B:
    我在用ams进行混合仿真的时候,怎么数字部分verilog代码的位拼接结果是相反的,{}里面的左边成了低位,右边成了高位?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请教

网友:
    unresolve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8-08-02):
如果是top module对子module只有调用,没有定义,那么可以将top module导入做成一个functional,而对子module的.v文件通过Simulationoptionsirun,在Library files (-v)一栏填入几个子module的.v文件的绝对路径,注意通过Browser只能选中一个.v,如果有多个.v则需要手动填写,且各个子module.v中间需要有空格。
如果其中包含的子module太多不方便一一键入,那也可以将这些子module.v放进一个director这时候在Library directories(-y)中填入这个包含所有子module的dir的绝对路径即可。注意-y这里跟-v一样,如果需要的.v文件放在不同的DIR里面,也可以键入多个DIR,中间要用空格隔开,

网友F(2019-03-29):
我的仿真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如图:仿真的时候,不能仿真,报错如下: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ref_clk_gen'of the unit 'ref_clk_gen' is unresolved in'nbgfsk_v01.afc:functional'.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afc_csr' ofthe unit 'afc_csr' is unresolved in 'nbgfsk_v01.afc:functional'.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timing' ofthe unit 'timing' is unresolved in 'nbgfsk_v01.afc:functional'.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counter' ofthe unit 'counter' is unresolved in 'nbgfsk_v01.afc:functional'.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compare' ofthe unit 'compare' is unresolved in 'nbgfsk_v01.afc:functional'.
ncelab: *E,CUCFUN: instance'u_binary_search_5' of the unit 'binary_search_5' is unresolved in'nbgfsk_v01.afc:functional'.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mini_err' ofthe unit 'mini_err' is unresolved in 'nbgfsk_v01.afc:functional'.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out' of theunit 'out' is unresolved in 'nbgfks_v01.afc:functional'.
我在ams option中添加了top索引的.v模块的路径,编译的时候,也都编译了这些模块,但是最后还是报了图片中的问题。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1-11-12):
按照23#和30#的说的方法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2022-09-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s!我建了个数字电路Top级的Symbol,接着在AMS Simulation中的ams option选项,把路 ...

我同样时数模混仿,但我报错在模拟模块信号链的bjt,'npn18a25_mis_ckt#20 is unresolved',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s!我建一个数字模块的top级Symbol,接着在AMS simulation 的ams option中,把文件 ...

请问你是前仿可以跑了还是后仿可以跑了?还是都可以跑?我和你的方法一致,我用的config,但我的后仿报错模拟模块的bjt,前仿可以跑

网友(2023-06-08):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仿真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如图:仿真的时候,不能仿真,报错如下: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u_re ...

兄弟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网友(2023-10-08):
感谢大佬们的分享,果然还是要对EDA工具理解要加深才行

网友(2024-04-01):
thinks a lot, after include .v is ok

网友G: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对virtuoso的ams混仿比较熟的,有知道:混仿时有里添加了连接的库有L2E这种,但是一个verilog代码的输出没法传输入给另外一个相同代码的输入端口,是没有D -TO-D这种设置吗?本来以为是Verilog编译里面irun.log里面有nostdout,但是第一级分频器的输出又能在仿真波形那里看见,我找了几天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事情是这样的:在跑pll混仿的时候,开始都很正常,有一次加了一个新的23分频器的代码之后,就仿不成功了,几个级联的23分频器代码不能连接了,只有第一级23分频器有正确输出,从这之后的分频器在ADE L的仿真波形里都没有输出,导致整个pll环路不能正常工作,卡了好几天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改了(哭)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G: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对virtuoso的ams混仿比较熟的,有知道:混仿时有里添加了连接的库有L2E这种,但是一个 ...

解决了嘛哥

网友(2024-11-12):
verilog 模块例化的时候,涉及到调用子模块,可以在config中将global bindings的library list 加入写了verilog model的库,这样子模块就可以正常调用了

网友(2024-12-18):
经过验证43楼是可以的

网友(2025-03-21):
顶层调用模块可以用include方式,也能跑仿真,但是仿真的结果只能看到顶层内部的节点,子模块内部的节点看不到,因为没有instance号,这个怎么解决呢?

已解决,原来是没有保存该层次

网友(2025-05-12):
放一个文件里面也不行,子模块view都是none,是要指向.v文件吗,请问怎么指向啊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吧要调用的模块放到一个文件里,然后在config中指明这个文件的完整路径 ...

请问:
1.把各个模块的文件夹放入一个文件夹中?

2.config中完整路径是写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hanks!我建一个数字模块的top级Symbol,接着在AMS simulation 的ams option中,把文件 ...

“ams option中,把文件目录指向调用子模块的verilog文件地址” ams option的什么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ADE Simulation->solver 中改选oss+irun,然后ams option中把库文件指向所有veril ...

ADE Simulation->solver中只有spectre和ultrasim指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