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entaurus的SWB下面运行medici及tsuprem4模块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首先一般我们是单独使用medici及tsuprem4两套东西,输入medici+file、md20000+file、md60000+file、tsuprem4+file等
      但是其实在SWB里面也可以像添加sprocess模块一样添加medici或tsuprem4
     我遇到的问题是SWB在run 模块的command时会进行preprocess(检查语法错误之类的),发现medici里的assign命令设置的变量(例如assign name=vg n.value=0 delta=0.5),在使用“@vg”进行引用时,SWB的preprocess报错说vg没有定义,也就是说preprocess无法识别assign命令。
      有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2019-04-12):
可以识别,但是不是你这种用法,而是assign xxx,变量名依旧使用@xx@表示,然后在SWB中进行parameter设置

网友:
你的变量设置方法不多,和swb语法不兼容,采用@var@可以实现

网友(2021-11-01):
楼主有没有遇到超过20000格点,不能在swb跑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T4能不能用别的工具跑呢

网友B:
楼主知道超过20000个点后,swb还能调用medici吗

网友C(2022-03-11):
引用 网友A:
可以识别,但是不是你这种用法,而是assign xxx,变量名依旧使用@xx@表示,然后在SWB中进行parameter设置 ...

大佬,请问swb运行Medici如何提取参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超过20000个点后,swb还能调用medici吗

这个不是swb导致而是medici本身导致的;SWB默认调用的是md20000,可以使用mytool自定义命令为md60000来容许更多的网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swb运行Medici如何提取参数?谢谢!

inspect应该是可以的,svisual不行;可以写inspect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