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nhr电阻值会变,为何?

楼主(2013-05-29):
各位前辈,小菜最近遇到一问题,感觉很奇怪, 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问题如下:
laker由于没有PDK,我通过virtuoso调用rnhr电阻,转成gds后导入laker使用,版图布局中电阻有时候要调整,我就把调入的电阻打散后拉伸到想要的尺寸(层次一起变动),可是run lvs的结果就是有偏差.要是通过virtuoso转出该尺寸得电阻,run lvs 一点偏差都没有,小菜不知是怎么回事还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另外,遇到的电阻比如r1 L=5u  r2 L=4.8u,由于r1 r2摆在一起,我能否将r2的L同样拉伸成L=5u, 保持sab 和plus的值不变,这样可以吗?poly电阻的阻值一般都不是sab 控制的。谢谢大家给予解释!

网友:
可能是 RDUMMY 沒跟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散后拉伸到想要的尺寸 和virtuoso转出该尺寸得电阻 有做对比么 看看那里不一样不就好了。 不可能都一样 然后一个lvs对 一个lvs不对吧。至于说L=4.8用L=5画是可以的 但是要保证最后的L是原来的那个就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调用PD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都看过,laker中显示的层次尺寸的相关信息和我自己拉伸的一样,没有区别.LVL无法比对(公司的calibre不能使用compare_gds命令比对,另外一种比对方法很麻烦,且不知悉电阻有没有未显示的dum层,故而没有采用),十分的困惑。
至于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同事不让我拉伸,他说我的电阻值起作用的SAB未变,但拉伸多了0.2的poly,多了接触电阻不让这么做,但我以前这么做都没问题。况且,要是直接调用5u 4.7u的电阻,两种同类电阻在一起报DRC错,需要拉开间距,感觉有点不靠谱,电阻的紧密性也不好。
谢谢你和大家的答复,我再想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Laker好久没用了 基本不会用了。用Cadence查看的话
     http://bbs.eetop.cn/thread-358872-1-4.html 见这个贴吧

     可以显示这个cell用到的layer 然后一个layer一个layer的比较吧

网友:
电阻这东西本来就不不准,ploy电阻的偏差跟代工厂有关大约20%,所以需要精确的电阻,designer会做fuse 或者option,你所说的紧密性无需注意,如果和gate是同一层ploy的话 ,精确匹配的电阻还需要拉开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不再纠结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暂时用不到virtuoso,还是谢谢 你的回答,让我了解了一下virtu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