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lem missing Feature in sentaurus TCAD tool

楼主(2013-05-29):
Dear all

i have a missing feature in Sentaurus Tcad 2010.03 version and i think the license out of EFA0.4b is not complete... the missing feature is called   sdevice_pathsearchtun_all  this not found in the license generated. and when i run the command that invoke this feature i got the attached image result

i hope anybody can help to solve this bug ?

2:45:32 (snpslmd) UNSUPPORTED: "sdevice-pathsearchtun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2:45:32 (snpslmd) UNSUPPORTED: "SK_sdevice-pathsearchtun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2:45:32 (snpslmd) UNSUPPORTED: "sdevice-pathsearchtun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License lookup failed: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sdevice-pathsearchtun_all

楼主:
up .. this bug is realy confusing .. you cant guess weather the failure come from the license which doesn't include the feature "Sdevice_pathsearchtun_all" or the software it self. Also another guess is that the featur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ackage but may be in the [incremented] section in the license file..... so please if anybody face this bug before can share his ideas about solutions that might solve the big

网友:
up .. Please can any one provide a complete license that include the feature Sdevice_Pathsearchtun_all ----- all the license i found on this website doesn't include that feature unfortunately --- how come this could happen i really don't know

网友:
------------------------------------------------------------------------------------------------------Mon Jun  3 23:55:53 2013: unable to check out 1 sdevice-pathsearchtun license(s)
Mon Jun  3 23:55:53 2013: checked in 1 sdevice license(s)
Mon Jun  3 23:55:53 2013: checked in 1 Dessis license(s)
License lookup failed: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sdevice-pathsearchtun_all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device-pathsearchtun_all"
        * version is "2009.06"
        * STROOT is "/home/wangiun/sentaurus/bin/.."
        * host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isplay is "/dev/pts/4"
        * user is "root"
------------------------------------------------------------------------------------------------------
this is the output ....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license is not complete or the version of the sentaurus is old ?????

网友:
I noticed that it is not a license problem because all the license found are all have the same packages ..... i think it is related to the version of the TOOL SDEVICE ...may be i have to switch to a newer version or old version of Sentaurus

Any comments

网友(2014-12-17):
It's a license problem. sdevice-pathsearchtun_all feature is not included in license.
I have seen that src file available on eetop.  these don't not include this feature.
Can anyone provide src file that include this feature?
Thanks for ur kind help.

网友(2019-08-29):
Does anyone how to fix this problem? The newest version 2016 has the sam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