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cl脚本在模拟电路仿真时哪些地方可以用到

楼主(2013-05-29):
如题所示,tcl脚本在模拟电路仿真时哪些地方可以用到,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另外还有哪些语言可以用到模拟电路仿真中(工具IC5141)?
小弟初做模拟电路,请各位指点?

网友:
Tcl可以拿来对仿真脚本打包送到远程服务器上运行, 然后结果送回本地。在分布式的计算环境下,很多公司这样操作。Tcl还可以直接驱动Calibre工具,做物理版图验证。

MATLAB可以拿来启动仿真和提取仿真结果,并产生报表,我看过几个MATLAB超级粉丝这样做的,也不错,就是门槛对一般人来说比较高,特别是出一点点问题的时候就抓瞎。

SKILL语言是Cadence的本地语言,干什么都行,除了不能煮饭。

Verilog-A可以拿来仿真用,搭建testbench, 或者描述激励,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以后需要的时候可以有个方向了
    另外,你有没有tcl打包仿真脚本以及skill语言的使用例子,简单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