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耦合与正反馈的关系?

楼主(2013-05-29):
交叉耦合是不是本身就是正反馈形式?还有在环形振荡器中交叉耦合对的作用是是什么?在一般的运放中,交叉耦合作为负载时,除了差生负电阻从而提高增益外,交叉耦合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用的比较少, 好像是高速比较器第二级会用到交叉耦合负载(锁存的正指数响应在输入电压较大时建立快);
PMIC里面用这个一般就是迟滞比较器和levelshifter了.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比较少, 好像是高速比较器第二级会用到交叉耦合负载(锁存的正指数响应在输入电压较大时建立快);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