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进来,只有gds和.lib文件,要生成fram和lef文件,mw怎么完成?

楼主(2013-05-29):
大侠进来,只有gds和.lib文件,要生成fram和lef文件,mw怎么完成呢

网友:
gds -> lef, abstract;
lef -> fram, Milkyway

网友:
由GDS通过Milkyway可以做成FRAM和LEF
看看Milkyway User Guide

网友:
FRAM和LEF都是由GDS生成的,GDS先生成CELL,在由CELL抽出FRAM,同样由CELL抽出来LEF。

楼主:
FRAM和LEF都是由GDS生成的,GDS先生成CELL,在由CELL抽出FRAM,同样由CELL抽出来LEF。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抽FRAM的时候pin的定义怎么跟lib库里的一致呢.
我现在没有用lib进行map,不知道抽出来的FRAM对不对呢.
还有就是不是很多人说mw抽得lef不靠谱么.
此lef和abstract生成的lef会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FRAM的PIN,在CELL的top layer上参照Lib里的pin的名字打text就好了。至于第二个问题,不是很了解,不过我们做MEM的情况,是IP提供商直接给LEF,很少有自己抽LEF的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
    抽FRAM的时候pin的定义怎么跟lib库里的一致呢.
我现在没有用lib进行map,不知道抽出来的 ...
引用 网友B:

    mw抽lef唯一的缺点是抽不出pin的antenna信息,当然很多时候不需要antenna信息就无所谓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lkyway 也可以导入gds, 然后lef out.

网友(2014-10-08):
gds -> lef, Abstract;
lef -> fram, Milkyway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C:

我在使用ICC软件建立MW库时,需要将厂家提供的gds格式版图单元库添加到参考库中,下面是我的命令:create_mw_lib test.mw -open -technology TSMC15.tf -mw_reference_library " ./lib/15S_V0_0_38.gds "

网友:
显示无法取读,第一次用这种格式文件,想问一下我的命令有问题吗?是不是不能这样直接读取?还是厂家给的这个gds文件有错误,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