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CRC5

楼主(2013-05-29):
最近在USB的代码,然后其中有一个CRC5校验,但是没看懂,我不明白那个crc_in[4:0]是从哪儿来的?这里的每个校验位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根据生产多项式G(X)=X5+X4+X2+1,和M(X)*Xr=Q(X)*G(X)+R(X),算出来的R(x)表达式和这个代码中的不一样啊?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解释一下,如果能有推算出这个crc_out的过程就感激涕零了。

module usbf_crc5(crc_in, din, crc_out);
input [4:0] crc_in;
input [10:0] din;
output [4:0] crc_out;

assign crc_out[0] = din[10] ^ din[9] ^ din[6] ^ din[5] ^ din[3] ^
din[0] ^ crc_in[0] ^ crc_in[3] ^ crc_in[4];

assign crc_out[1] = din[10] ^ din[7] ^ din[6] ^ din[4] ^ din[1] ^
crc_in[0] ^ crc_in[1] ^ crc_in[4];

assign crc_out[2] = din[10] ^ din[9] ^ din[8] ^ din[7] ^ din[6] ^
din[3] ^ din[2] ^ din[0] ^ crc_in[0] ^ crc_in[1] ^
crc_in[2] ^ crc_in[3] ^ crc_in[4];

assign crc_out[3] = din[10] ^ din[9] ^ din[8] ^ din[7] ^ din[4] ^ din[3] ^
din[1] ^ crc_in[1] ^ crc_in[2] ^ crc_in[3] ^ crc_in[4];

assign crc_out[4] = din[10] ^ din[9] ^ din[8] ^ din[5] ^ din[4] ^ din[2] ^
crc_in[2] ^ crc_in[3] ^ crc_in[4];

endmodule

网友:
usb的crc5多项式是:1 + x2 + x5,你写的多项式是G(X)=X5+X4+X2+1,是有问题的。
代码对应的是usb的crc5多项式是:1 + x2 + x5。

楼主:
我已经推导出来了。

网友:
crc5用在token的校验,11bit 校验字段+5bit CRC,按照协议的说法,传输正确情况下算出来的crc_out应该是01100。我对这个并行CRC算法也很好奇,能说说你的推导过程吗?

网友(2013-10-12):
回复 网友A:

    有论文推导,一个叫莫元劲的人写的,第一次的模2除可以理解,但所说的次高位的运算就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请楼主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解释一下推导过程 ,可以吧?

网友(2013-12-02):
解释一下推到过程,入社用并行实现的。困惑

网友(2014-05-19):
这个sof/in/out/ping等命令来生成CRC5,校验的不是这个,校验8+5ok了

网友(2015-06-29):
跪求推导的过程

网友:
高速必杀

网友:
好文必捧

网友:
所有串行LSFR都可改成并行电路实现?

网友(2015-08-04):
继续研究中……

网友(2015-10-12):
回复 网友B: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