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azavi书中PFD的速度

楼主(2013-05-29):
小弟正在研究做个PLL, 第一步就卡住了, 我想用razavi书中的conventional PFD, 65nm工艺下,我做的PFD上升和下降沿差不多有1.5ns。这个速度对于100MHz的输入信号有点太慢了,求高人指导怎么才能提高PFD的速度,这种conventional PFD能达到多块,如果换成CMLPFD有多快,谢谢了

网友:
65nm的工艺做100MHz的pfd还嫌慢,我无语了。

网友:
你的结构有问题。

网友:
“我做的PFD上升和下降沿差不多有1.5ns。”自己好好找找原因吧!
1.5ns 太离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告诉一下,正常范围是多少, 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