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仿真求助~~~

楼主(2013-05-29):
这个是做corner仿真的时候报的错、 有哪位大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还有这个altergroups是什么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
altergroups就是改变仿真条件,进行corner的spectre 网表一般是类似于
altergroup
{
  mos.scs tt
}
altergroup
{
  mos.scs ss
}
你的错误应该是 process.scs中没有你要进行仿真的工艺角定义。建议看看.scs中各种工艺角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角是在另一个文件里面  这个含有工艺角的文件调用这个process.scs文件 这个文件含有的信息是:一些模型的参数。

网友:
我仿真时工艺角也仿不出来。但知道肯定是对工艺库还不够了解,哪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