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功耗分析

楼主(2013-05-29):
小弟需要对一个设计用ptpx作一个大致的功耗分析,对其各个功能进行测试的时候分为好几个部分分开测试。现在想求教各位大神,如果我采用-average模式的话是不是不需要仿真的.vcd文件,如果采用-time_based模式,是否先产生好几个.vcd文件,再全部读入进行功耗分析?

网友:
average有三种情况
可以用vcd或者saif或者什么都不读 就是vector free的情况 saif文件记录了每个信号的翻转次数 可以直接用来算功耗 .vcd被读进去也会有个计数器算每个信号的翻转 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两种情况差不多 如果不读ptpx会给一个默认的翻转次数 看你需要的准确度有多高了
time-based必须要准确的vcd文件 还有你同时读好多个vcd的话 一样的信号会被合并 为什么要生成好几个vcd啊?一个就够了啊

楼主:
    原来-average模式是可读可不读波形文件,太感谢了。那按照您的意思,是否不读取波形文件没有读取波形文件进行功耗分析更准确呢?
我之前是担心信号有重复所以将不同的功能分开测试产生好几个波形文件。还想请教您那我的testbench里是否每个输入信号都必须加上激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average模式是可读可不读波形文件,太感谢了。那按照您的意思,是否不读取波形文件没有读取波形文件进行功耗分析更准确呢?
我之前是担心信号有重复所以将不同的功能分开测试产生好几个波形文件。还想请教您那我的testbench里是否每个输入信号都必须加上激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则上当然是每个信号都有波形会更准确 但是有些信号对功率的贡献大 有些小 取决于你的库文件里电容的信息和电线的长度 你可以试一下不读波形 或者读一部分波形 然后看结果有多大差别 ptpx有一条指令是可以报告有多少信号的波形是读进去的 有多少是用默认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