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综合中时钟定义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时钟的生成如下:
....
output clock;
.....
AN2D2  u_clk_gen (.A (cka), .B(ckb), .Y(clk_org));
clock = scan_mode ? scanclock : clk_org;

其中,AN2D2为二输入与门,生成clk_org;
scan_mode为dft的控制信号;
我的问题是,定义时钟时,是定义在u_clk_gen/Y 上还是定义在输出pad clock上.为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
个人感觉定义在u_clk_gen/Y更好,把mux的逻辑考虑在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