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验证时出现的小报错

楼主(2013-05-29):
overall comparision results会报错components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但是没有其他错误提示,cell comparison是没问题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有木有高手啊

网友:
你LAYOUT里的器件的PIN连接是对的,但是在SOURCE里可能定义有问题,一般是在你BOX住某些IP的情况下回出现这种问题。比如名字不一致,或者少定义了PIN。
个人意见,能力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urce里定义?不太懂这个的意思。    这个是不是说我source里比layout少定义一个pin,但是对照source网表没错啊,下图是source网表

网友:
你在版图上是提取的是3端器件,有SUB,    SPICE 网表里  只有2端  。这是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懂您的意思,可以再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
已经很详细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电阻在版图上提取了衬底端,但线路(网表)上却没有体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这个意思了,我用的是npoly电阻,电路图上是三端连接,这个该怎么改啊?需要改网表么?图示我的电路图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懂啊,急急急

网友:
你是不是电路和版图调的不是一个管子,再或者你Q一下电阻看有没有忽略第三端类似的选项,再不行就在CDF中更改电阻模型使变为两端。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电源、地的pin有没有标注,以及calibre option里面有没有将所有电源地名称都列出来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版图上有没有标出所有电源地pin以及calibre option设置里有没有列出所有的电源地名称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这个就是电路图网表提取时,电阻被认为是2端器件,版图是对的,只能手动修改网表,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2014-09-18):
change netlist to s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