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用TINA-TI想添加一个移相控制器UCC3895,怎么加入模型

楼主(2013-05-29):
我在Ti网站上下载了ucc3895的模型,将。lib文件放入了 pspicelib文件夹,在元件搜索中找到元件后却提示要重建库 。但是重建却继续弹出对话框。有没有大虾帮忙解决下。

网友(2016-04-22):
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下载该元器件的TINA spice model以及TINA reference 电路,然后根据他的电路修改,这里是网址: http://www.ti.com/product/UCC3895/toolssoftware
打开以后选择934KB 和39KB 的那两个文件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