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文件调用lebindkeys.il文件问题

楼主(2013-05-29):
在virtuoso中修改好lebindkeys.il文件后,在cdsinit文件里加上:load "./lebindkeys.il",打开icfb,快捷键并没有被调用,只能手动在CIW窗口中load才有效,这是为什么啊,以前这样load是可以的,寻求各位大神滴帮助,谢谢~

网友:
你确定调用的.cdsinit是你修改的那个?还是家目录下的那个。

网友:
把路径写全看看呢,应该不会有问题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想过可能是不调用工作目录或者home下的,不过不知道这个调用顺序怎么看呐,求指教~

网友(2013-09-25):
.cdsinit ,首先调用你开icfb的目录下的,如果没有,就调用你home下的,在没有,就会去你candence的目录下找。还有你的.cdsinit 里的load后面最好用绝对路径。

网友B(2018-08-15):
5#正解,是两个.cdsinit 冲突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9-09-03):
引用 网友B:
5#正解,是两个.cdsinit 冲突了,已经解决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解决的?

你好,你的问题是virtuoso并不能加载你修改的.cdsinit文件吗?那请确认skill path中的默认顺序,当多个位置存在.cdsinit文件时,virtuoso根据此顺序加载文件。
http://blog.eetop.cn/blog-1558698-6905292.html

网友C(2019-10-15):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问题是virtuoso并不能加载你修改的.cdsinit文件吗?那请确认skill path中的默认顺序,当多个位 ...

我启动目录中的.cdsinit文件是只读的,根本修改不了,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启动目录中的.cdsinit文件是只读的,根本修改不了,怎么办?

确认无法解决权限问题吗?
那么请尝试更改skill path至有权限的目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认无法解决权限问题吗?
那么请尝试更改skill path至有权限的目录。

您好,
   您的意思是把.cdsinit文件内容copy到A目录下(此时A目录下的.cdsinit是有权限更改的),再把skill load到.cdsinit中,然后在目录A下启动virtuoso,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
   您的意思是把.cdsinit文件内容copy到A目录下(此时A目录下的.cdsinit是有权限更改的),再把sk ...

我说的“更改skill path”,指的是通过
setSkillPath()让virtuoso能够找到你的可编辑的.cdsinit。

请了解下
setSkillPath()和getSkillPath()两个函数的用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更改skill path”,指的是通过setSkillPath()让virtuoso能够找到你的可编辑的.cdsin ...

非常感谢,我理解一下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理解一下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