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我的程序写入51单片机无法显示

楼主(2013-05-29):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30H

;--------初始化----------------

START:MOV SP,#60H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DPTR,#TAB
      MOV A,#0

;--------主程序----------------

     CLR P1.0
MAIN:MOVC A,@A+DPTR
     MOV P0,A
     JNB P1.4,K1
     JNB P1.5,K2
     JMP MAIN

;--------子程序----------------
    K1:CALL DELAY
       JNB P1.4,K1
       INC A
       JMP MAIN

    K2:CALL DELAY
       JNB P1.5,K2
       JZ ZERO
       DEC A
       JMP MAIN
ZERO: MOV A,#9
       JMP MAIN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

;--------延时子程序----------------

DELAY:MOV R0,#10
   D2:MOV R1,#20
   D1JNZ R1,D1
      DJNZ R0,D2
      RET
       END

功能是实现两个按钮的数字加减应用,按钮接口为P1.4,P1.5,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

网友(2013-09-24):
汇编太艰涩了...你发个C代码上来吧...汇编仅仅是用来分析错误才用的...

网友:
这个程序虽然没考虑按键改变ACC的越界处理,但是不按键的话应该显示0xc0对应的“0”这个字符,你检查下硬件是不是正常,或者是用万用表量一下P0端口的几个脚是不是低电平,如果全是高电平是不会亮的

网友:
共阳极数码管需要低电平信号吧,

网友(2015-11-23):
程序写入51单片机无法显示

网友:
使用C代码吧 !

网友:
司法所的飞洒发

网友:
程式有誤, 你的ACC 在 MOVC A,@A+DPTR 就已經被改變了, 建議你在每次都將ACC = 0, 但是  K1,K2 不要加減ACC 改用加減DPTR 這樣就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