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AHB-Lite总线协议的RAM软核

楼主(2013-05-29):
大家好,不知道这个题目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指正最近在看m0芯片的一段design start代码,有点不明白
主要是在testbench中定义了一个基于AHB-Lite总线协议的RAM
//RAM定义 大小为8M
localparam ram_log2   = 18;
reg [31:0] ram [0 : 2**ram_log2)-1];

//读取文件到RAM ram.bin是可执行文件
fd = $fopen("ram.bin","rb");
  for (i = 0; (i < (2**ram_log2)) && ($fread(data,fd) != -1); i = i + 1)
    ram = {data[7:0],data[15:8],data[23:16],data[31:24]};//此处为什么要讲数据翻转过来?

//是因为大小端的问题么,m0芯片定义的AHB-Lite接口用小端格式数据通道

//总线控制信号
always @(posedge HCLK)
  if (HREADY) begin
    htrans_last <= HTRANS;
    hwrite_last <= HWRITE;
    haddr_last  <= HADDR;
    hsize_last  <= HSIZE;
  end

//因为定义了一个TOP_OF_RAM=0x20000 这里只用到RAM的0---0x20000 低18位地址线寻址 高14位为0
wire hsel_ram = ~|haddr_last[31:ram_log2];

assign HRDATA[31:0] = hsel_ram ? ram[haddr_last[ram_log2+1:2]] : 32'd0;

reg [31:0] ram_tmp;

ram_tmp = ram[haddr_last[ram_log2+1:2]];
//这里为什么使用HADDR[19:2]寻址
HADDR[1:0]被作为控制信号,是否还作为地址的一部分?

//这部分是写数据到console
//看不懂HWDATA[7:0]与8‘hD之间的关系
always @(posedge HCLK)
  if(HRESETn & HREADY & hwrite_last & hsel_tty & htrans_last[1]) begin
    if(HWDATA[7:0] != 8'hD)
      $write("%c", HWDATA[7:0]);
    else begin
      $display("%t: Simulation stop requested by CPU\n", $time);
      $finish(2);
    end
  end

求解啊

网友:
大家好,不知道这个题目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指正最近在看m0芯片的一段design start代码,有点不明白
主要是在testbench中定义了一个基于AHB-Lite总线协议的RAM
//RAM定义 大小为8M
localparam ram_log2   = 18;
reg [31:0] ram [0 : 2**ram_log2)-1];

//读取文件到RAM ram.bin是可执行文件
fd = $fopen("ram.bin","rb");
  for (i = 0; (i < (2**ram_log2)) && ($fread(data,fd) != -1); i = i + 1)

ram = {data[7:0],data[15:8],data[23:16],data[31:24]};//此处为什么要讲数据翻转过来?

//是因为大小端的问题么,m0芯片定义的AHB-Lite接口用小端格式数据通道
A:看起来是大小端问题,这应该是大端格式

//总线控制信号
always @(posedge HCLK)
  if (HREADY) begin
    htrans_last <= HTRANS;
    hwrite_last <= HWRITE;
    haddr_last  <= HADDR;
    hsize_last  <= HSIZE;
  end

//因为定义了一个TOP_OF_RAM=0x20000 这里只用到RAM的0---0x20000 低18位地址线寻址 高14位为0
wire hsel_ram = ~|haddr_last[31:ram_log2];

assign HRDATA[31:0] = hsel_ram ? ram[haddr_last[ram_log2+1:2]] : 32'd0;

reg [31:0] ram_tmp;

ram_tmp = ram[haddr_last[ram_log2+1:2]];
//这里为什么使用HADDR[19:2]寻址
HADDR[1:0]被作为控制信号,是否还作为地址的一部分?

A:总线上寻址的最小单位为BYTE,而这里RAM每一个entry的数据宽度是32-bit的,即4个BYTE,故HADDR[1:0]是作为每个entry的BYTE选择信号

//这部分是写数据到console
//看不懂HWDATA[7:0]与8‘hD之间的关系

A:应该是使仿真结束的magic word
always @(posedge HCLK)
  if(HRESETn & HREADY & hwrite_last & hsel_tty & htrans_last[1]) begin
    if(HWDATA[7:0] != 8'hD)
      $write("%c", HWDATA[7:0]);
    else begin
      $display("%t: Simulation stop requested by CPU\n", $time);
      $finish(2);
    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关于寻址那里,虽然将[1:0]单独拿出来作为每个字节的地址,然后用[19:2]来传输地址信号,其中[19:18]=00,其余高位也为0,不管他怎么变,我是不是都可以看成是32位寻址。一个字节一个地址往上加。
再纠正原文一个错误,RAM大小是8Mb,是1MB